[原创] 四输入比较器的仿真

楼主(2021-06-07):
各位大佬,有人知道四输入比较器如何进行功能以及噪声仿真吗?

网友A:
一对输入接common mode,然后另一对输入来接差分信号,这样子就等效成了一个两输入比较器,然后在仿真。这样子可以吗?

楼主:
您好。我的比较器原理图如图所示。其中VRES是当前采样值,VRES是经过积分运算得到的冗余电压。您说的一对加共模,一对加差分,是指VRESP VRESN加差分,VINP VINTN加共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对输入接common mode,然后另一对输入来接差分信号,这样子就等效成了一个两输入比较器,然后在仿真。这 ...

您好。我的比较器原理图如图所示。其中VRES是当前采样值,VRES是经过积分运算得到的冗余电压。您说的一对加共模,一对加差分,是指VRESP VRESN加差分,VINP VINTN加共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比较器原理图如图所示。其中VRES是当前采样值,VRES是经过积分运算得到的冗余电压。您说的一对 ...

这难道是在做noise shaping SAR吗?我的想法差不多是这样,比方说你的输入共模是0.5V,那么就把VRESP,VRESN接到0.5V。然后VINTP和VINTN分别接0.5+Vdiff/2和0.5-Vdiff/2. 应该这样子就可以做噪声仿真了。你应该会发现这样多输入对的放大器的噪声要比只有一个输入对的噪声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是在做noise shaping SAR吗?我的想法差不多是这样,比方说你的输入共模是0.5V,那么就把VRESP,VR ...

抱歉,昨天给您的回复中写错了(VRES是当前连接到CDAC的采样电压,VINT是经积分运算得到的冗余电压)。是的。全差分噪声整形SAR ADC需要用到四输入比较器。器件数目增加,噪声增加这个是确定的。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的是。比较器的噪声水平,是该看低频段的闪烁噪声还是高频段的热噪声。(我是8位电容阵列,比较器按11位精度来算得到VLSB是0.48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是在做noise shaping SAR吗?我的想法差不多是这样,比方说你的输入共模是0.5V,那么就把VRESP,VR ...

抱歉,昨天我的回复中写错了。VRES是当前采样到CDAC的值,VINT是经过积分运算得到的冗余电压。
全差分噪声整形SAR需要用到四输入比较器。当输入对增加时,噪声水平增加,这个是必然的。
另外想问您的是。比较器的噪声水平,怎么样才是合理的,该重点看低频段还是高频段。(我是8位电容阵列,进行比较器仿真时,按照10位精度进行设计,得到0.5LSB=1/2^11=0.48mV)。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四输入比较器是怎么仿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昨天我的回复中写错了。VRES是当前采样到CDAC的值,VINT是经过积分运算得到的冗余电压。
全差分噪 ...

需要多少的噪声是根据你的ADC指标订的。比方说你想要达到一定的SNR,那就知道了总的noise power. 之后你可以比方说一部分噪声分配给quantization noise, 一部分是积分器噪声,一部分是比较器噪声,一部分是采样噪声。之后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指标设计比较器了。不知道你是怎么仿真出来比较器的低频和高频噪声的?因为比较器噪声是被high pass filter的,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它的低频噪声。你就看一个总的比较器噪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少的噪声是根据你的ADC指标订的。比方说你想要达到一定的SNR,那就知道了总的noise power. 之后你 ...

比如比较器总的噪声功率:该看带宽内内的噪声总值,还是看某一个点的噪声功率乘以带宽?
不使用噪声整形技术的话,这个噪声分配我可以理解。但我用8位电容阵列,使用一阶无源噪声整形实现11位ENOB。这样的话,该怎么进行噪声分配呢?

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比较器总的噪声功率:该看带宽内内的噪声总值,还是看某一个点的噪声功率乘以带宽?
不使用噪声整形 ...

噪声看带宽内的噪声总值。
使用noise shaping后,比较器噪声算的也是信号带宽内的被整形之后的总值。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