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基准源的蒙卡仿真

楼主(2021-06-07):
跑温度系数的蒙卡,跑了200个点,如图,想问下大家蒙卡仿真结果图一般怎么分析,是看均值还是标准差,我的单位是ppm,均值约7ppm,标准差是5

网友A:
从楼主的贴图来看,这个bandgap的ppm均值为7,一个σ是5,那么3σ就是15,也就是说工艺变化导致的ppm变化为7-15~7+15。不过ppm不可能是负的,所以楼主的贴图只有大于0的部分。

建议楼主还要跑一下带隙输出的绝对值。我个人是以常温输出均值1.23V为参考,一个σ大概5.2mV,3σ就是15.6mV,也就是说输出在1.23V-15.6mV~1.23V+15.6mV之间。当然,管子的面积也很可观

网友B(2023-06-11):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贴图来看,这个bandgap的ppm均值为7,一个σ是5,那么3σ就是15,也就是说工艺变化导致的ppm变化为 ...

想问一下 跑蒙卡DC 有一些点在低温会不正常 在某个温度突然正常 tran就没有问题 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 跑蒙卡DC 有一些点在低温会不正常 在某个温度突然正常 tran就没有问题 怎么回事
...

dc,在低温下不正常,估计是工作点异常;

tran在这个工作点正常,估计是没有覆盖DC的工作情况

网友D(2024-08-01):
引用 网友C:
dc,在低温下不正常,估计是工作点异常;

tran在这个工作点正常,估计是没有覆盖DC的工作情况

您好,请问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是以DC的蒙卡为准呢,还是以tran的蒙卡结果为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是以DC的蒙卡为准呢,还是以tran的蒙卡结果为准呢?
...

那种情况更严苛,就以哪个为准,通常DC更严苛

网友(2024-09-14):
不带启动电路能仿真BG的MC吗,我跑着有些点电路都没电流

网友(2024-12-31):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结构,能做到这么好的温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在低温下不正常,估计是工作点异常;

tran在这个工作点正常,估计是没有覆盖DC的工作情况

你好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我是在蒙卡高温时出现有异常的cas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种情况更严苛,就以哪个为准,通常DC更严苛

你好 我遇到的问题很相似。在蒙卡仿真时设置300个case,会有两个case在高温时DC扫描温度出现异常,高温到110°基准电压直接变成了电源电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遇到的问题很相似。在蒙卡仿真时设置300个case,会有两个case在高温时DC扫描温度出现异常,高温到1 ...

可能是启动电路出问题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仿真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