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lab1遇见的问题

楼主(2021-06-08):
跑DClab1遇见的问题,跑不下去了
感觉很多不理解,怎么入门学习呀

楼主:
可是这个setup文件是用的solution里边的,我再看看

网友A:
用到的两个方面,一个PDK,一个是design,看看自己哪里设置的有问题,pdk路径跟你安装的是不是一致,design放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到的两个方面,一个PDK,一个是design,看看自己哪里设置的有问题,pdk路径跟你安装的是不是一致,design ...

好的,我再看看
谢谢您

楼主:
问题解决:
解压的时候,使用linux下解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