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这个轨到轨ab类运放的讲解文章

楼主(2021-06-08):
求这个放大器的讲解文章 或者 来个大哥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电路的 增益 和噪声的表达式是什么  自己写迷糊了

这个放大器的讲解文章

这个放大器的讲解文章

网友:
我有这个的论文

网友A:
A compact power efficient 3V CMOS Rail to R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compact power efficient 3V CMOS Rail to Rail

能否分享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compact power efficient 3V CMOS Rail to Rail

这个没有计算过程呀

网友B:
楼主可以自己看一下,M27和M28、M19和M20其实就是一个浮动电池,对噪声和增益没有影响。噪声和增益表达式跟普通的折叠共源共栅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自己看一下,M27和M28、M19和M20其实就是一个浮动电池,对噪声和增益没有影响。噪声和增益表达式跟 ...

但这是俩差分并联吧 还是说 把俩差分分开看 然后增益相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这是俩差分并联吧 还是说 把俩差分分开看 然后增益相乘?

可以画一下小信号等效电路,增益其实是输入管(gmN+gmP)乘以输出电阻ro。噪声类似,负载管的gm除以输入管的gm=(gmN+gmP)。

以前推到过,不过好久没搞这个电路,也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画一下小信号等效电路,增益其实是输入管(gmN+gmP)乘以输出电阻ro。噪声类似,负载管的gm除以输入 ...

老哥 那那个跨导环 需要考虑进增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那那个跨导环 需要考虑进增益吗

不知道您说的“跨导环”指的是哪几个管子。
画等效电路图吧,画出来你就知道了。

网友: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V CMOS Rail-to-Rail Inputl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V CMOS.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自己看一下,M27和M28、M19和M20其实就是一个浮动电池,对噪声和增益没有影响。噪声和增益表达式跟 ...

但是对psrr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对psrr有影响

相同功耗情况下,但凡是class ab类的,psrr都比较差。唉,事情总是不能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