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能否自动测量金属走线的长度?

楼主(2021-06-08):
有时需要查版图走线,除了手动用标尺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测量呢?

网友A:
Options - Dynamic Display - show info Ball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Dynamic Display - show info Ballon

设置了可以看单根金属的长度,那有没有办法看这根导线所有金属段加起来的长度呢?

网友:
我之前写过脚本,原理是通过calibre query 命令,从svdb 中取出需要检查的net上所有金属层,然后再计算这些金属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