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怎么导出特定层次的gds

楼主(2021-06-08):
想导出特定几层layer的gds文件不知道如何操作,求助!

网友A:
写个只有这些层次的layermap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你拷贝一份gds,然后把不需要的layer删去,最后再导出gds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你拷贝一份gds,然后把不需要的layer删去,最后再导出gds就可以了 ...

gds怎么删除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只有这些层次的layermap就可以了

我不会写啊,具体怎么写,我公司的map文件是包含在tf文件中的

网友:
stream out 界面有个layermap选项,后面有个类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写啊,具体怎么写,我公司的map文件是包含在tf文件中的

学习用户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gds怎么删除层次

gds 导出前 :flatten 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用户手册

你好,我本专业金融,后续转行来到这个行业,用户手册是candence自带的吗

网友D:
通过rule进行导,使用rule:DFM RDB layer1 failname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通过rule进行导,使用rule:DFM RDB layer1 failname

对了,忘了加TOP。DFM RDB layer1 failname TOP,或者你可以去手册直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本专业金融,后续转行来到这个行业,用户手册是candence自带的吗

...

转错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忘了加TOP。DFM RDB layer1 failname TOP,或者你可以去手册直接查

具体如何操作,这个rule是怎么弄,我需要具体的步骤,本人其实对软件有些地方不熟悉,见谅见谅

网友D:
自己写一份rule check:in.1{DFM RDB layer dfm.rdb TOP}
                                       DRC SELECT CHECK in.1
                                       DRC MAXIMUN RESULTS ALL
                                       DRC RESULTS DATABASE drc.out.asc
                                       DRC SUMMARY REPORT drc.sum
DRC CHECK MAP in.1 ASCII    drc.out.asc
DRC CHECK MAP in.1 GDSII    drc.out.gds

这个dfm.rdb文件就是你输出的layer的坐标,是可以通过rve打开的,drc.out.gds应该就是目标涂层生成的gds,TOP可加可不加,这个是规定你输出结果的形式的

网友E:
就按三楼说的把layer map 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写一份rule check:in.1{DFM RDB layer dfm.rdb TOP}
                                       DRC SEL ...

谢谢各位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按三楼说的把layer map 改一下就好了

你好,我的map文件是包含在tf文件中的,我具体该怎么写呢,我不知道格式

网友:
自己新建一个rule文件,定义layer(layer在TF文件里面是存在的,你可以直接找到)以及其他参数之后,用rulecheck,套用我给你写出来的那一段,就能输出了

楼主:
这是后来朋友给的map文件,尝试了一下是可以用的,放在这边帮助和我一样的小白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C:
gds 导出前 :flatten 删除

从顶层导出只含pad的gds,flatten感觉好麻烦啊。

导出时有个不勾选hierarchy,但是不勾选也不行,出来的gds虽然只有pad层,还是层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