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极点增益带宽积与相位裕度间的关系

楼主(2021-06-08):
第二个极点fnd是增益带宽积GBW(=A0fd)的n倍:fnd=2GBW,PM=63;fnd=3GBW,PM=72;fnd=4GBW,PM=76;从前面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第二个极点的增益带宽积越大相位裕度就越大,这个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没有零点的二阶极点的情况。首先近似认为GBW远大于第一极点,因此第一极点引起的相位变化就是90度。总的相位是180度,因此剩下了90度。于是相位裕度就是90度减去第二极点引起的相位变化。第二极点引起的相位变化为arctan(GBW/f),用90度减arctan(GBW/f)就能够得到楼主所说的结果。

网友(2021-12-01):
在没有零点的情况下,双极点系统内,若想系统稳定的最小前提是PM=45,而45时正好p2的位置和0db带宽位置相同,所以想要pm60,那p2要右移,但我记不住要向右移动多少了,我记得时根号2倍就是60了,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应该时2.2GBW的时候pm60.(所以我来论坛上找一下我记得这个根号2是不是对的)

网友:
实际上就是把P2越推越远了,在GBW频率点P2的相移影响越来越小,当然是裕度越来越大

楼主:
这句话“随着第二个极点的增益带宽积越大相位裕度就越大”,理解起来好像有点问题,应该是“第二个极点的频率(f2)是增益带宽积(GBW)的倍数(n)越大,相位裕度就越大”的意思,查看资料发现楼上说得有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现在也有点明白为什么要把第二个极点(f2)推到2或者3倍GBW,因为要考虑阻尼系数、相频、时域等因数,从而对电路设计进行折中就会有这样的倍数关系,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严重的尖峰或者波动。在设计电路过程中,相位裕度(PM)取60°左右较合理。这是简单的理解,有说不到位的请各位指正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