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nset如何添加东西

楼主(2021-06-08):
smic .18 drc rule file 定义孔要0.26,而在pad 的PA上需要0.36,这样的话2个drc冲突了,smic好像也没有给mask层,有没有大佬有办法把这个0.36的孔屏蔽掉不跑...

网友A:
直接 drc unselect check 0.36的那条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drc unselect check 0.36的那条rule

是没有那条rule...现在只有0.26的那条rule,0.36大了。。会报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没有那条rule...现在只有0.26的那条rule,0.36大了。。会报错

现在的想法是,给0.36的孔加一个mask层,然后在runset里设置这个mask层里面不跑drc,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给0.36的孔加一个mask层,然后在runset里设置这个mask层里面不跑drc,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

可以啊,用DRC Unselect Check By Layer这个命令

网友:
EXCLUDE CELL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用DRC Unselect Check By Layer这个命令

大哥。直接在runset rule 里随便哪一行加吗  比如DRC Unselect Check By Layer  EXCLU,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直接在runset rule 里随便哪一行加吗  比如DRC Unselect Check By Layer  EXCLU,这样就可以了吗

...

是的,加了DRC Unselect Check By Layer  EXCLU之后,其他包含有EXCLU的rule都不会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