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check sealing 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1-06-08):
版图check sealing 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TOP上的保护环,一般用作芯片切割裁剪的识别

网友A:
不是顶层验证 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顶层验证 可以忽略

有人说加个环,问一下具体是什么,这个问题对版图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