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护坏的画法

楼主(2021-06-08):
在使用Create-MPP Guard Ring的时候保护环的宽度只能是一个孔,有办法设置生成两个孔吗?

网友A:
你用multipart path 画guard ring,只能自己做一版2排cont的

网友B:
可以实现,先把需要打两排孔的diff、metal等layer的宽度设置好,然后设置第二张图片里边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先把需要打两排孔的diff、metal等layer的宽度设置好,然后设置第二张图片里边的参数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multipart path 画guard ring,只能自己做一版2排cont的

感谢!

网友:
一正一负 两个con层就好 做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