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et 与 set 之间的时序检查

楼主(2021-06-08):
请教个问题,ICC/ICC2关于复位端和置位端之间的时序检查的参数是啥?

网友:
icc:timing_disable_recovery_removal_checks
icc2: time.disable_recovery_removal_checks
注意,早期的icc版本这个变量默认为true,已经被坑过的,后面的版本不确定有没有改过来。
icc2则默认是false,不用特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