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 STD library中名词解释

楼主(2021-06-08):
tcbn12ffcllbwp20p90mblvtffgnp1p05v0c_hm.lib    :想请教一下   hm是什么意思?  与没有hm的有什么区别?  看了半天没有看明白.

tcbn12ffcllbwp20p90mblvtssgnp0p63vm40c_hm_lvf_raw_p_ccs.lib  :   文件名中的raw是什么意思?   与没有raw的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阅读文档。

网友:
看库的文档

网友:
hm:hold margin。raw,没见过。

楼主(2022-05-08):
谢谢楼主的。

  • PEXNETLIST “distributed.dist” HSPICE LAYOUTNAMES GROUND GND
  • 上面是跑TAP, FILLER等空单元。
  • PEXNETLIST “distributed.dist” HSPICE SOURCE NAMES GROUND GND
  • 上面是保证statetable

网友(2022-09-20):
请问ffc后面的ll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2023-12-20):
hm是hold margin的意思

网友(2025-11-14):
楼主找的应该是lvf里面的lib文件吧,一般你去到pdk的lib文件的文件夹的上一级会有个document文件夹,里面有文档说明命名规范。
至于raw,我使用的t工艺的文档里面写的是:
LVF tabel type      Variation source    Usage
*_lvf_raw_p*lib  Process             For SPICE correlation only
*_lvf_p*lib  Process+LDE effect   For design purpose

PS:学习交流用,如果涉及侵权了踢我一下,我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