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阶噪声整形调制器的传递函数

楼主(2021-06-08):
第一句话怎么理解呢?是两个开关的周期都是一个Ts吗?32.5的推导是这样吗

网友A:
ph1和ph2就是普通的不交叠的时钟. 这里假设电路响应速度无限快, 如果没有钟控比较器ph2的上升沿, 那么ph1高电平的采样信号造成的输出会立即改变, 加了钟控比较器以后输出要延迟半个周期. 至于反馈信号延迟一个周期并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当前周期的输入信号要到下一个phi1的高电平时才能反馈到输入。后面的推导没有问题。

更直观的解法是这个非反相积分器的传函就是(z^-1)/(1-z^-1), 而积分器的等效输入就是vin-vout, 这样可以立即得到积分器的输出.

最后顺便提一句, 这个图是Baker的CMOS Mixed-signal circuit design的图7.2.  我个人觉得这老哥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怎么地, 有时候很简单的东西经常被他讲得很拗口. 不过他的书胜在例子众多, 还有实际电路的例子. 另外具体的推导可以看表2-2和第6章.

个人浅见, 如有疏漏, 烦请指正.

楼主:
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详细一点

这个波形是我自己理解第一句话画的 不知道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1和ph2就是普通的不交叠的时钟. 这里假设电路响应速度无限快, 如果没有钟控比较器ph2的上升沿, 那么ph1高 ...

貌似懂了  其实这个是baker的译文版。关于2.2那个表,他貌似是两个输入信号 v1和v2,和这个有点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