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工艺版图中MIM电容怎么连线

楼主(2021-06-08):
下图是MIMcap,应该怎么连线,外面红框和×是什么意思

网友:
M6接出去就行了啊

网友A:
红色框包括×是标致层 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包括×是标致层 没关系的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22-04-08):
想问一下这个工艺库是1P几的工艺,没找到相关文件

网友(2023-11-02):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包括×是标致层 没关系的

请问红色框内部也可以放MOS管和金属是吗,有点不确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