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schematic怎么得到当前层用了哪些全局电压,像vdd!这种

楼主(2021-06-08):
schematic怎么得到当前层用了哪些全局电压,像vdd!这种,就是用net Expression 定义的,试了css()~>?? , prop~>??都没有找到相关的……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告知一下啊……急急急……

网友:
用   dbFindNetByName
netId=dbFindNetByName(cv netname)
netId~>isGlobal   =>  t

楼主:
@yulizi 大佬 我是想得到这一层所有的netname ,怎么得到?

网友:
reply 3#

  1. cv~>nets~>name

  2.

楼主:
@yangqi666 大佬我试了一下不知道为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路的原因。我还是说一下我最终要干嘛吧。当schematic电路有多层的时候,下层电路和上层电路用的可能不是同一个全局电压(这个在下层电路中可以设置其他的全局电压),但这样我在上层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么多下层究竟都设置了哪些全局电压,我现在想把这些所有设置的全局电压都找出来写在最上层。所以怎么找到所有的全局电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yangqi666 大佬我试了一下不知道为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路的原因。我还是说一下我最终要 ...

手动找把

喊所有designer全部把自己电路check一遍

网友(2023-06-13):
大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