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打孔

楼主(2021-06-09):
virtuoso 使用自动打孔时怎么设置孔到金属边缘的距离 孔大小和孔间距

网友A:
到金属边缘的距离没法控制,孔的大小可以选择一个孔或者二个空,也可以选择方孔或者长孔

网友:
详细设置请见 Creat Via Option 具体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金属边缘的距离没法控制,孔的大小可以选择一个孔或者二个空,也可以选择方孔或者长孔 ...

最急需的就是设置孔到金属边缘的距离

网友:
改PDK用到的tf文件

网友:
孔的大小一般是按最小的来的,你可以调整包孔的metal层次  O- F3- Enclo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