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virtuoso的输出图像整理问题

楼主(2021-06-09):
咨询下如下图的函数图像可以通过virtuoso画出来不?

在virtuoso中我先得到vgs&(vgs-vth)的图像,再得到vgs&ft的图像,再通过YvsY可以得到如下的横纵坐标轴图像;

但是其中还有变量L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A:
使用ic617 或更新的版本
去calculator 找"os" 不是"op"  並搭配parameter 掃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ic617 或更新的版本
去calculator 找"os" 不是"op"  並搭配parameter 掃L

这个OS的原理不是太理解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OS的原理不是太理解哎

第一步:
意思是 假設你透過.dc 去做sweep ,掃vg , 過去calculator - op 是不是會記錄你mos region,ft,gmoverid,vdsat .....etc 等工作參數 ?

但op 相較於 os 差別就在於 他只有"單點" 的紀錄你在.dc 下的電壓值 , 而不是你sweep 的每個工作參數 。

那有了OS  , 假設我掃vg 0~1.8v 10個point ,就會定應有ft 10個point 。 一次掃描 可以存取 vg-工作參數的關係。

*OS 只存在於 ic617 , 若你沒有 就要借助ocean 腳本的幫忙了。或是特別寫其他Script 去做紀錄

第二步 :

因為你掃描的參數有兩個嘛 (vgs + length )? 所以還要再用parameter 做第二個變數的掃描。

ending , hope this information will help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意思是 假設你透過.dc 去做sweep ,掃vg , 過去calculator - op 是不是會記錄你mos region,ft,g ...

你好,如果选择了OP,可以看到MOS管的各项参数,我可以输出比如gm:OP(“/M0”,“gm”);

但是选择了OS之后,再点击MOS管,它并不能显示MOS管的各项参数,它只能选择schematica signal,比如我点击一个电源,它提示我可以输出OS(“/V3”,“v”);

网友A:
ok , 不可能 。
這表示 你可能dc sweep 沒有去做設定。 他os 建立的前提就是必須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 不可能 。
這表示 你可能dc sweep 沒有去做設定。 他os 建立的前提就是必須掃點。
...

我先再DC里配置扫Vgs,然后扫完点OS;

结果就是如下图所示,OS并没有输出哎;

这个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再DC里配置扫Vgs,然后扫完点OS;

结果就是如下图所示,OS并没有输出哎;

喔喔, 我等了 你找一下 ADE  環境上,我記得有可以儲存 電壓 電流 power ....etc 等等資訊的地方

勾起來再試試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喔, 我等了 你找一下 ADE  環境上,我記得有可以儲存 電壓 電流 power ....etc 等等資訊的地方

勾起 ...

这个在哪里勾选哇?

网友B(2023-11-07):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哪里勾选哇?

你好,请问一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您解决了嘛 困扰我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