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动态比较器预放大级的带宽

楼主(2021-06-09):
楼主小白一位,想问下各位动态比较器的预放大极的带宽大致上应该怎么取?假设采样频率为1M的话,做8比特的话,比较器的工作频率得到80MHZ?

楼主:
顶 不要沉啊

网友:
这个带宽一般是根据噪声要求和速度要求取的吧。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器看一下他的速度和输入噪声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1M 8bit的话应该难度不大,应该很容易满足速度和噪声的要求。具体带宽需要有多少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A:
说一下个人观点:比较器的前置放大器由于工作在开环状态,因此增益A不宜太大,这里取A=20。前置放大器一般是单极点系统,传函为H=A/(1+s/w),这里w是放大器的-3dB带宽。转换成时域就是Vout=Vin(1-exp(-t*w)),注意这里的t是采样频率fs的一半,即t=1/(2*fs)。从时域来看,误差就是ε=exp(-t*w)=exp[-w/(2*fs)]。

对于一个8位ADC,比较器应该达到10位的精度,因此这个误差ε应该小于1/(2^10),即exp[-w/(2*fs)]=1/(2^10)。由此求得w=2*fs*10*ln2,注意w是角频率,转换成频率还要再除以(2*pi),即前置放大器的-3dB频率f=w/(2*pi)=2*fs*10*ln2/(2*pi),对于1MH的fs,得到-3dB频率为f≈2.2MHz。

由此得到前置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wu=A*f=20*2.2=44MHz。

楼主提到的“比较器的工作频率得到80MHZ”的根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个人观点:比较器的前置放大器由于工作在开环状态,因此增益A不宜太大,这里取A=20。前置放大器一般 ...

感谢解答~ 80MHZ是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一种理想的情况,我认为10MHZ的采样率给,8bit的话比较器让他工作在80MHZ就OK,但是我师哥说不应该80MHZ,应该是80MHZ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即240MHZ是比较器的比较时间,他跟我说比较器的建立时间是占大头的,所以尽可能的减少比较器的比较时间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个人观点:比较器的前置放大器由于工作在开环状态,因此增益A不宜太大,这里取A=20。前置放大器一般 ...

想问一下前辈,一般时钟预放大我们该怎么计算增益呢,或者有没有文献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