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立一个group,但是选的时候显示的却是里边管子的类型。我将几个nmos建立一个组,名字...

楼主(2021-06-09):
建立一个group,但是选的时候显示的却是里边管子的类型。我将几个nmos建立一个组,名字是group1,但是选的时候显示是nmos,这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不是进入group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进入group里面了

没有,就是在外边,我发的图片就是在最上层,q之后,显示是Group16,但是鼠标那显示的是nmos3v,重启工具还是这样,

网友B:
这样显示没问题啊?为什么觉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显示没问题啊?为什么觉得有问题

它显示的不应该是这个Group的名字吗?
应该显示的是它的编号,他是第几个建的Group,就应该是group几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XL后导出的器件,然后把选中的器件建立了group。可以这么理解,cell是另一个独立的层次,而group是平面层的分组,所以XL状态下,没有进入group内,也可以看到里面器件的属性,但是不能操作,需要进入group内才可以进行操作。楼主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左上角第二排的第五个transparent Group点成OF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