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耐压问题

楼主(2021-06-09):
如果MOS管的vds超过耐压值,会发生什么

网友A:
短时间超过一点点,问题不大
长时间超过一点点,会影响device的寿命
短时间超过很多,可能直接将device沟道击穿。

网友:
二楼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超过一点点,问题不大
长时间超过一点点,会影响device的寿命
短时间超过很多,可能直接将device沟道 ...

mos管的耐压,比如2.5v的管子,是vds不能超过2.5v还是vgs,vgd,vgb都不能超过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的耐压,比如2.5v的管子,是vds不能超过2.5v还是vgs,vgd,vgb都不能超过2.5v?
...

一般是gs gd之间的耐压比较低,2.75V
ds之间可以更高一些

网友:
vds应该可以大一点,具体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1-07-12):
超过了 要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