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拆分

楼主(2021-06-09):
想请问一下有些比较细长的MOS管想进行拆分成几个小管子,这种要怎么操作呢?修改了以后LVS会和原理图对不上吗?

网友A:
改电路finger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路finger呗

你好 原理图是不能动的情况下,只改版图可以吗? 改finger应该做不到拆分只能实现形状的变化吧?

网友:
打折能识别

网友B:
电路不用改,版图把finger和M数值总和维持一致就行,lvs能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用改,版图把finger和M数值总和维持一致就行,lvs能识别的

IC617的virtuoso下好像只能改finger M是改不了的。感觉好像还是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IC617的virtuoso下好像只能改finger M是改不了的。感觉好像还是不太行

有些工艺对二级效应和寄生比较严细的话 ,在rule里面 验证是要求M  和finger 都要跟电路匹配,遇到这种让电路改,如果电路设计时还是一大个管子 finger很少的 要批评,这是不合格的电路设计。
如果要求不严的工艺,一般rule 是不去区的,只要rule的合并选项打开,不管M 还是finger,有或者版图上SD是否合并 或 分开,只要metal连接都可以识别。

跟据实际情况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617的virtuoso下好像只能改finger M是改不了的。感觉好像还是不太行

呃,我感觉你可能还是个新手,只要finger和m的乘积保持一致就行,比如电路是finger=4,m=1,你可以根据版图需求把finger=2,再copy一个管子就行,就相当于m=2了。只不过另一个管子没有xl信息而已,m数只需要删减或者复制就行,并不需要在属性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我感觉你可能还是个新手,只要finger和m的乘积保持一致就行,比如电路是finger=4,m=1,你可以根据版图 ...

好的,感谢,我再看下。
之前画版图都是一一对应的画,没有试过这种,总怕LVS过不了

网友:
电路中器件精度不高就无所谓,高精度需要考虑sti等效应的影响,

网友:
问电路,这个改动要经过电路同意的,涉及到寄生啊神么玩意的,如果精度要求低那就很容易改了

网友:
能不能拆问模拟工程师,有些工艺f与M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