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建立时间对于运放的意义?

楼主(2021-06-09):
在许多运放的设计当中都会考虑运放的建立时间(setting time)这一个指标,那么在实际电路的应用中,这一指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高频是什么意思?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建立时间其实是跟系统的精度和速度相关的。比如设计一个采样电路,要求采样精度为10比特,采用频率是50MHz,满幅度为1V。
以最普通的采样保持电路为例,电路在半个时钟周期内采样,半个时钟周期输出数据,因此要求放大器在半个时钟周期内建立完成,即建立时间要小于10ns。同时根据精度的要求(这里为1V/2^10=1/1024,约等于0.1%),也就是说放大器的建立时间要满足10ns的时间内达到0.1%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立时间其实是跟系统的精度和速度相关的。比如设计一个采样电路,要求采样精度为10比特,采用频率是50MHz ...

1 - 0.1 = 99.9% 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 0.1 = 99.9% 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时间其实是跟系统的精度和速度相关的。比如设计一个采样电路,要求采样精度为10比特,采用频率是50MHz ...

谢谢谢谢,这个建立时间在转换器电路里面的例子对于我们在发送通道里面考虑建立时间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