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layer list

楼主(2021-06-09):
导出GDSII数据的时候  怎么获得导出的数据  所用的的 layer文件

网友A:
pdk  里面不是有吗, 还有就是你stream out 的时候产生的 sum文件里面也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  里面不是有吗, 还有就是你stream out 的时候产生的 sum文件里面也可以看。 ...

已经解决了  sum文件的产生  手动输入才可以  我这边默认没有  所以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