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后端的AOI,OAI cell

楼主(2021-06-09):
请问,当后端什么情况下,可以认为当前的AOI,OAI cell是不合理的,可以和前端综合工程师沟通,让他们禁用这类cell来改善congestion?或者说,没有什么经验,后端各种方法解决不了,那就是不合理,还请有丰富经验的大牛指教

网友A:
能 绕通就行,这些一般都是多pin的cell,一般可以先试试,另外这种组合逻辑形成的timing path 可能很多, 如果各个pin 的 路径时序差异较大, gba的悲观程度大,pba又增加了复杂程度。 总之,signoff 能过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 绕通就行,这些一般都是多pin的cell,一般可以先试试,另外这种组合逻辑形成的timing path 可能很多,  ...

前辈,gba的悲观程度大,pba又增加了复杂程度,这句话的意思是同一个AOI cell在不同的timing pah上,gba时,cell delay差别很大?
另外,pba又增加了复杂程度,是什么意思?不太理解

网友B:
通过增加cellpading来让这两种cell的四周空出一定的site,提供充足的route资源来解决congestion问题.
man specifyCellPa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增加cellpading来让这两种cell的四周空出一定的site,提供充足的route资源来解决congestion问题.
man s ...

您好,我的意思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判断是前端综合不合理,关于AOI,OAI c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意思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判断是前端综合不合理,关于AOI,OAI cell?
...

AOI OAI都是很常用的组合逻辑cell,一般不禁用,综合的dont use list都是禁掉一些驱动很差或者驱动过强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I OAI都是很常用的组合逻辑cell,一般不禁用,综合的dont use list都是禁掉一些驱动很差或者驱动过强的 ...

但是,在综合时,会控制这些cell用的比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在综合时,会控制这些cell用的比例吗?

Genus 综合可以通过AOI,OAI标准元的attribute来调节AOI,OAI使用量。
area_multiplier<1, cell_delay_multiplier<1,Genus会尽量多使用AOI,OAI代替简单的门。
DC 应该有类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