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MSA修时,有timing maring,但因工具的bug导致漏修

楼主(2021-06-09):
大家是否有遇到过,PT DMSA修timing时,明明是有timing maring的,但是由于工具的bug导致漏修吗?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在修的时候设置了setup margin这个选项,有的话可以改小一些值再试试

网友:
icc2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不知道是否开启了Physical aware eco,如果开启了的话,有可能会因为没有空间size cell,或者加buffer导致修不下去。可以设置eco_report_unfixed_reason_max_endpoint来查看没有fix掉的原因。

网友:
可以继续手修

网友(2024-04-26):
我遇到过设置dont_use_cell 设置错误了,导致该修的没有正常吐出来脚本,变得好像是不需要修一样,修改dont_use_cell 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