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的时候如何才能不生成pvl,syn的文件

楼主(2021-06-09):
用DC综合的时候,.v文件会生成很多.pvl和.syn的文件,请问该如何设置才能不生成这些文件呢?谢谢!

网友A:
这些都是中间文件 无法禁止 如果看着乱 可以用define_design_lib -path指定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中间文件 无法禁止 如果看着乱 可以用define_design_lib -path指定目录

是用define_design_lib -path指定目录了,还是会在目录里生成很多.pvl和.syn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define_design_lib -path指定目录了,还是会在目录里生成很多.pvl和.syn的文件
...

这命令就是让中间文件生成在这个指定的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