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short该怎么去修

楼主(2021-06-09):
checklvs检查出来的
具体描述就是插入的ecocell和m1的power,ground产生的的short
想知道他产生的原因和怎么去解决

网友:
先查看一下cell 的pin有没有问题,就是有没有vdd和vss 翻转了,如果没问题
那就刷一下connect_pg_net 的命令,你们flow里面应该有,你找一下。

网友:
2楼正解!有两种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
1.std cell 放置的方向不对VDD和VSS short
2.方向正确之后ECO cell的VDD/VSS 没有定义连接net

网友:
选中这个cell的pin 看一下vss vdd pin有没有连好电源 没有的话connect pg net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