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接不同电位的NWEL间距问题

楼主(2021-06-09):
tsmc工艺接不同电位的NWEL间距问题
DRC会报出类似HVESD.S....问题,rule 解释就是接不同PAD nwell 需要比较大的间距,这个间距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因为寄生的NPN吗?想要把P端阻抗拉大?

楼主:
大佬快来

网友:
TSMC 工艺文件说明都比较全,请查看说明和原理。
结合latch up 原理,重点是影响放大倍数的俩个要点上,书上有。

网友:
貌似是跟latch up有点关系,而且如果两个不同电压域靠的近,中间又没有ptap隔离的话,会相互干扰,例如一个是1.8v,另一个是0.9v,那可能会把0.9v的电压拉高或者拉低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