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想问一下这种电路 应该如何根据指标确定他的参数

楼主(2021-06-09):
网上我只找到最简单的密勒补偿二级运放

网友A:
我应该会先根据负载电容大小和slew rate的要求确定下来需要的偏置电流吧。然后仿一下在这个偏置电流下bandwidth的要求能否满足。之后再看增益的指标够不够。最后根据phase margin定下米勒电容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应该会先根据负载电容大小和slew rate的要求确定下来需要的偏置电流吧。然后仿一下在这个偏置电流下bandw ...

感谢。

网友:
推荐读一读这本书的"ch6.3 Design of the Two-Stage Op Amp", 从指标到器件参数由详细的推导过程。多年前看完这个后就觉得运放设计不是那么模糊不清了。
P. E. Allen and D. R. Holberg,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3ed), 3rd ed.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