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理解拉扎维说的鉴相器增益为0,PLL反馈回路失效,环路无法锁定?

楼主(2021-06-09):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上有个例子,琢磨很久了,一直没太搞清楚。
什么叫反馈回路失效?此时的物理现象是什么?
谢谢啦~

网友A:
个人理解,如果工作在wx,这个时候,输入发生了小的相位扰动,由于在这点鉴相器的增益为0,识别不出这个扰动,所以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如果工作在wx,这个时候,输入发生了小的相位扰动,由于在这点鉴相器的增益为0,识别不出这个扰 ...

那在[pi/2,pi]范围内能够锁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范围内能够锁定吗?

你这鉴相器应该是只在【-pi/2  pi/2】,才有效果,我记得我见过,但我找不到了。你可以去看看鉴相器电路实现,应该有一款就是你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鉴相器应该是只在【-pi/2  pi/2】,才有效果,我记得我见过,但我找不到了。你可以去看看鉴相器电路 ...

对,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在[pi/2,pi]范围内增益并不为0,为什么也不能被锁定呢?为什么它的有效区间不是[-pi, -pi/2)U(-pi/2, pi/2)U(pi/2, pi],而是必须单调的(-pi/2, pi/2)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在范围内增益并不为0,为什么也不能被锁定呢?为什么它的有效区间不是[-pi, -pi/2)U ...

所以你去看电路没,鉴相器的实现形式有很多种。你理解了他们的原理,那你这个问题自己就能解决了。
当电路定义了一个有效区间的时候,你超出这个有效区间本身就会产生和你预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一般是要规避跳出这个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去看电路没,鉴相器的实现形式有很多种。你理解了他们的原理,那你这个问题自己就能解决了。
当电 ...

嗯嗯我去看了,也做了,因为SSPD产生的就是这样的相噪增益。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上面那个问题……为什么锁定范围一定要单调呢?然后我把输入和输出一开始的initial phase error置在pi/2这点,或者(pi/2,pi)这个区间,也是一样可以锁定的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思考错了,就一直都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去看电路没,鉴相器的实现形式有很多种。你理解了他们的原理,那你这个问题自己就能解决了。
当电 ...

而且相位不是频率的累积么?只要频率不相等,在一定时间没有达到锁定频点的话,相位误差积累到了(pi/2,pi)区间怎么办呢?理论上是不能锁定了对吧,但是还是可以锁……所以我是哪里理解错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相位不是频率的累积么?只要频率不相等,在一定时间没有达到锁定频点的话,相位误差积累到了(pi/2,pi ...

没做过PLL,所以我也回答不了你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PLL,所以我也回答不了你这些问题

嗷好叭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