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平台中axi的vip怎么加延时到dut上

楼主(2021-06-09):
求助各位前辈,如题,我要做后仿,dut做axi的从机,axi-vip做主机给dut发包,现在需要把dut的输入信号延时200ps,求助各位怎么搞?是vip里面有这种可配置的地方,还是要在连接接口上做文章?我是在uvm环境中包了vip提供的interface,然后在top中直接例化dut,例化的时候把vip 的interface连上去了。

网友:
看vip文档driver里能不能直接加延时

网友:
需要这样做?如果大厂vip没有实现这样的接口,那通常就说明你这需求很鸡肋,可能是你领导想当然要你做的。

网友A:
可以加延迟到你给vip的clk上,或者在top上面定义wire连接interface和dut,在wire上加延迟;

网友:
interface上有setup hold可以设置的。不过是针对的一组信号进行设置的。S家的VIP采用的是一个宏来进行定义的,修改一下这个宏的值就可以了。如果要使用多个总线的话,可能需要修改interface接口,毕竟宏是全局的。
但是如果每一条线的延时都很大的话,就可能比较麻烦,不过一般后端不会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延迟到你给vip的clk上,或者在top上面定义wire连接interface和dut,在wire上加延迟; ...

谢谢回复,重新包了一层接口,有效。

网友:
你好,我用的是C家的VIP,以前在interface中看到过有INPUT_SKEW这个参数,但我做前仿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也没试过,有需要的话可以试一试。

网友(2021-10-14):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接口还有agent是怎么加进去的,我加进去怎么老是报错

楼主:
同意回复一下,在外面重新包了一层,然后用assign连接,可以给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回复一下,在外面重新包了一层,然后用assign连接,可以给延时

这种方式不太好,毕竟你外面包多一层相当于多了一层电路结构。
既然你用了AXI的VIP,它的VIP配置里面铁定会有延迟可以加进去的。
假如你买的是商业的VIP,一般在它VIP的build_phase中会有个config的class,里面分别配置当前vip的各种配置信息,只要VIP开放了对应的可配置延迟信息就可以在此时加进去,或者直接在上一层(如env)的build_phase中直接对VIP实例化的cfg属性进行修改,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因为你可以独立的对不同的VIP进行延迟信息配置,商业VIP一般都有这种配置,起码就我用过的S家的AXI VIP就有延迟加进去的属性。你可以查一下VIP开放的可配置属性里面有没有你想要的延迟信息

另外,上面有人说用VIP自定义的macro的方式更改,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但并不好使,原因有这几点:
1,直接更改VIP的宏,会导致所有的VIP对应属性都一起更改,假如你用了多个同类的VIP(例如挂载了多master或多slave的AXI VIP),直接改宏是做不到每个VIP的device配置不同属性的;
2,一般VIP的配置里面都有默认配置值(如延迟默认给最低或宏定义范围内随机),这个默认值会在VIP的build_phase中的configure类中进行参数输入,而一旦你例化了这个configure的类并通过configdb set进去了,它最终的配置值就是最后set进去的值,而宏定义里面的值是在一开始编译VIP组件的时候就进去VIP的类里面的,因为宏配的值在前面,set的值在后面,所以宏定义的值会被环境后面configdb配进去的值覆盖(除非用了ifdef/ifndef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