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S二极管连接压降太大,怎么能缩小

楼主(2021-06-09):
上图仿的一个偏置电路,但是仿真出来的MB9管上的的Vds太大,按书上所定,红框内的值应该是700mV,请问有什么办法,或者修改电路可以的得到想要的偏置电压0.7V

网友A:
你可能需要把这个管子的W/L改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需要把这个管子的W/L改大一点

改了,调到最大宽长比,但是只能达到0.5V左右

网友:
衬源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调到最大宽长比,但是只能达到0.5V左右

你用的是LVT的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LVT的管子吗?

Vth是0.6V多

网友A:
你在添加管子的时候有没有选择低阈值电压的管子呢?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工艺是多少,可能这个已经是低Vt了也说不准。也可能你的工艺里没有提供不同阈值电压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添加管子的时候有没有选择低阈值电压的管子呢?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工艺是多少,可能这个已经是低Vt了也 ...

应该就是标准阈值,选的时候是cell那里就是n18和p18,用的是smic的0.18的工艺,请问这种是要改电路结构吗?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标准阈值,选的时候是cell那里就是n18和p18,用的是smic的0.18的工艺,请问这种是要改电路结构吗?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没有做过这个结构的,你可以按楼上有人说的试试bulk和source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