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后题4.9(中文版)

楼主(2021-06-10):
4.9解析那里,没懂怎么由Lss得到λ的

网友:
λ = 1/(Ve*L),个人认为是一个L对应一个λ的。

网友A:
拉扎维的书的课后习题是可以直接用第二章末尾的参数的,第二章参数表里λ就是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的书的课后习题是可以直接用第二章末尾的参数的,第二章参数表里λ就是0.1 ...

嗯……可他偏偏在前面加了个Lss=0.5um,然后题目又特地给出(W/L)ss的值,我就有点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