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现在用到的脚本记录一下

楼主(2021-06-10):
  1. 自动加宽金属

procedure(AddMosM1()
let((cv objs metal1 temp temp1 shapes x y ux uy xy row column transform M1_width)
M1_width = 0.38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transform = nil
if(obj~>objType == "inst" then transform = list(obj~>transform));end if
if(obj~>objType == "mosaic" then
x = xCoord(obj~>xy)
y = yCoord(obj~>xy)
ux = obj~>uX
uy = obj~>uY
row = obj~>rows
column = obj~>columns
for(a 0 row-1
for(b 0 column-1
case(car(obj~>tileArra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R90" || "MY" xy = list(x-a*ux : y+b*u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end case
transform = append1(transform list(car(xy) car(obj~>tileArray) 1.0))
);end for
);enf for
);end if
shapes = 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 == "METAL1" && cadr(shape~>lpp) == "drawing"
then
foreach(trans transform
metal1 = dbCopyFig(shape cv trans)
temp = leConvertPolygonToPath(metal1)
;;;;temp1 = leHiConvertShapeToPathSeg(temp)
temp~>width = M1_width
);foreach
);if
);foreach
);foreach
);let
);proc

ctrl,shift滑轮改孔

;==========================================================================
;Function:         "Ctrl" or "Shift" + mouse wheel to modify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number of through holes (Via)
;Instructions:
;                1.In the CIW window, Load this il file
;                2.In the layout window, After selecting Via,
;                  Hold down "Ctrl" or "Shift" and slide the mouse wheel
;
;Note:                When selecting Via, you may accidentally select other devices.
;                This script only modifies Via parameters, not other device parameters.
;
;==========================================================================
row = "row"
col = "column"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Btn4Down>" "NewVia(row  1)")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Btn5Down>" "NewVia(row -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4Down>"  "NewVia(col  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5Down>"  "NewVia(col -1)")

procedure(NewVia(dir num)
        instID = geGetSelSet()        ;get via ID list
        viaID = setof(obj instID obj~>objType == "stdVia")
        rotation = list("R90" "R270" "MYR90" "MXR90")
        foreach(via viaID
                when(dir == "row"
                        if(member(via~>orient rotation) == nil then
                                org = via~>cutRows
                                via~>cutRow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lse
                                org = via~>cutColumns
                                via~>cutColumn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nd if
                );end when
                when(dir == "column"
                        if(member(via~>orient rotation) == nil then
                                org = via~>cutColumns
                                via~>cutColumn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lse
                                org = via~>cutRows
                                via~>cutRow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nd if
                );end when
        );end foreach()
);end procedure

  43.

网友:
61可以使用S 拉伸的功能  对孔进行拉伸的时候  数量会有改动 我觉得是挺好用的

网友:
感谢分享!
请问第一条自动加宽金属的怎么用?

楼主:
加在bindkey里就行

楼主:
;;-----------------------------------------------------------------------------
;; Bindkeys for 'Layout'
;; Inherited by:
;;             * Dracula Interactive
;;             * High Capacity Power IR/EM
;;             * NC-Verilog-MaskLayout
;;             * Other-Layout
;;             * Other-MaskLayout
;;             * Other-Symbolic
;;             * Pcell
;;             * Power IR/EM
;;             * Spectre-Layout
;;             * Spectre-MaskLayout
;;             * Spectre-Symbolic
;;             * UltraSim-Layout
;;             * UltraSim-MaskLayout
;;             * UltraSim-Symbolic
;;             * VLS-GXL
;;             * Virtuoso CE
;;             * Virtuoso XL
;;             * adegxl-maskLayout
;;             * adexl-maskLayout
;;             * parasitics-MaskLayout
;;             * sip-layout
;;-----------------------------------------------------------------------------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
    list("<DrawThru1>"        "leSelBoxOrStretch()"        "geSingleSelectBox()")
    list("<DrawThru2>"        ""        "_cmdOptionDrawThru2()")
    list("<DrawThru3>"        "hiZoomIn()"        "hiZoomIn()")
    list("<Key>#"        "hiToggleAnchorMagnifier()")
    list("<Key>'"        "hiUpdateMagOptions()")
    list("<Key>."        "leToggleMagnifier()")
    list("<Key>1"        ""        "drdEnablePixelThreshold(!drdIsPixelThresholdEnabled())")
    list("<Key>A"        "leHiMove()")
    list("<Key>B"        "leReturnToLevel()")
    list("<Key>BackSpace"        "deletePoint()"        "deletePoint()")
    list("<Key>C"        "leHiCopy()")
    list("<Key>D"        "leHiCreateRuler()")
    list("<Key>Delete"        "leHiAttach()")
    list("<Key>Down"        "geScroll(nil "s"    nil)")
    list("<Key>E"        "leHiCreatePath()")
    list("<Key>F"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list("<Key>F1"        "hiHelp('window deGetAppInfo(deGetEditViewType(hiGetCurrentWindow()))->appName)")
    list("<Key>F11"        "deToggleAssistants()")
    list("<Key>F2"        "leHiSplit()")
    list("<Key>F3"        "geSaveAs()"        "hiToggleEnterForm()")
    list("<Key>F4"        "geTogglePartialSelect()")
    list("<Key>F5"        "deFileOpen()")
    list("<Key>F6"        "leToggleMaintainConnections()")
    list("<Key>F7"        "leHiEditDRDRuleOptions()")
    list("<Key>F9"        "geToggleFilterSize()")
    list("<Key>M"        "leToggleGravity()")
    list("<Key>H"        "leHiRepeatCopy()")
    list("<Key>I"        "leHiCreateInst()")
    list("<Key>J"        "geSelObjectsPartiallySelected()")
    list("<Key>K"        "geSubSelectPoint()")
    list("<Key>KP_Add"        "leHiSetRefPoint()")
    list("<Key>KP_Divide"        "drdAddTarget()"        "drdAddTarget()")
    list("<Key>KP_Enter"        "mouseAddPt()")
    list("<Key>KP_Equal"        "legRpDelta = 0.5")
    list("<Key>KP_Multiply"        "drdRemoveTarget()"        "drdRemoveTarget()")
    list("<Key>KP_Subtract"        "leSetRefPointInactive(geGetEditCellView())")
    list("<Key>L"        "leHiCreateLabel(hiGetCurrentWindow() leGetEnv("labelMode"))")
    list("<Key>Left"        "geScroll(nil "w"    nil)")
    list("<Key>G"        "leHiQuickAlign()")
    list("<Key>N"        "leSetFormSnapMode("diagonal")")
    list("<Key>O"        "hiPrevWinView(hiGetCurrentWindow())")
    list("<Key>P"        "leHiEditDisplayOptions()")
    list("<Key>Q"        "leHiEditProp()")
    list("<Key>R"        "leHiCreateRect()")
    list("<Key>R11"        "geScroll(nil ""    nil)")
    list("<Key>R13"        "geScroll(nil "sw"    nil)")
    list("<Key>R15"        "geScroll(nil "se"    nil)")
    list("<Key>R4"        "legRpDelta = 0.5")
    list("<Key>R5"        "legRpDelta = 1.0")
    list("<Key>R6"        "legRpDelta = 2.0")
    list("<Key>R7"        "geScroll(nil "nw"    nil)")
    list("<Key>R9"        "geScroll(nil "ne"    nil)")
    list("<Key>Right"        "geScroll(nil "e"    nil)")
    list("<Key>S"        "leHiStretch()")
    list("<Key>T"        "leHiLayerTap()")
    list("<Key>Tab"        "hiPan()")
    list("<Key>U"        "hiUndo()")
    list("<Key>Up"        "geScroll(nil "n"    nil)")
    list("<Key>V"        "leHiDelete()"        "leHiDelete()")
    list("<Key>W"        "leHiCreateVia()")
    list("<Key>X"        "leHiEditInPlace()")
    list("<Key>Y"        "leHiYank()")
    list("<Key>Z"        "hiZoomIn()")
    list("<Key>`"        ""        "drdToggleSmartSnapMode()")
    list("<Key>space"        "leHiAddWireVia(hiGetCurrentWindow())"        "leSpaceBarFunc(hiGetCurrentWindow() t)")
    list("Ctrl Shift<Btn1Down>"        "hiZoomInMagnifier(hiGetCurrentWindow())")
    list("Ctrl Shift<Btn2Down>"        "hiZoomOutMagnifier(hiGetCurrentWindow())")
    list("Ctrl Shift<Btn4Down>"        "_leWireCmdMagnifierOrIncreaseWidth()")
    list("Ctrl Shift<Btn5Down>"        "_leWireCmdMagnifierOrDecreaseWidth()")
    list("Ctrl Shift<Key>A"        "leHiAddWireVia(hiGetCurrentWindow() "down")")
    list("Ctrl Shift<Key>D"        "leHiP2P()")
    list("Ctrl Shift<Key>Down"        "hiScaleMagnifier(0.80)")
    list("Ctrl Shift<Key>F"        "leFinishEntireNet()")
    list("Ctrl Shift<Key>G"        "_weGatherBusWires(hiGetCurrentWindow() not(_weIsGatheringBusWires(hiGetCurrentWindow())))")
    list("Ctrl Shift<Key>H"        "drdCompactSelSet('left)")
    list("Ctrl Shift<Key>J"        "drdCompactSelSet('right)")
    list("Ctrl Shift<Key>K"        "leHiClearRulerInHier()")
    list("Ctrl Shift<Key>N"        "drdCompactSelSet('bottom)")
    list("Ctrl Shift<Key>Q"        "leHiAddWireVia(hiGetCurrentWindow() "up")")
    list("Ctrl Shift<Key>S"        "leHiGuidedRouting()")
    list("Ctrl Shift<Key>T"        "drdCompactSelSet('target)")
    list("Ctrl Shift<Key>U"        "drdCompactSelSet('top)")
    list("Ctrl Shift<Key>Up"        "hiScaleMagnifier(1.25)")
    list("Ctrl Shift<Key>V"        "leFinishWire()")
    list("Ctrl Shift<Key>W"        "leHiCreateWire()")
    list("Ctrl Shift<Key>X"        "leHiCreateBus()")
    list("Ctrl Shift<Key>Z"        "leWECycleControlWire()")
    list("Ctrl Shift<Key>space"        "(leWENoSnap)"        "leSpaceBarFunc(hiGetCurrentWindow() "ctrlShift")")
    list("Ctrl<Btn1Down>"        "mouseSubSelectPt()"        "mouseSubSelectPt()")
    list("Ctrl<Btn2Down>"        ""        "cmdCtrlOption()")
    list("Ctrl<Btn4Down>"        "geScroll(nil "n" nil)"        "_leWireCmdScrollOrCycleUpWireViaAlignment()")
    list("Ctrl<Btn5Down>"        "geScroll(nil "s" nil)"        "_leWireCmdScrollOrCycleDownWireViaAlignment()")
    list("Ctrl<DrawThru1>"        "geSubSelectBox()"        "geSubSelectBox()")
    list("Ctrl<Key>A"        "geSelectAllFig()")
    list("Ctrl<Key>B"        "leBalloonToggleOnOff()")
    list("Ctrl<Key>C"        "mgc_rve_end_enter_function_binding("Layout")")
    list("Ctrl<Key>D"        "geDeselectAllFig()")
    list("Ctrl<Key>Down"        "geScroll(nil "s"    t)")
    list("Ctrl<Key>E"        "leToggleDrdMode()")
    list("Ctrl<Key>F"        "hiGetCurrentWindow()->stopLevel = 0")
    list("Ctrl<Key>F11"        "deToggleToolbars()")
    list("Ctrl<Key>G"        "geZoomToGrid(hiGetCurrentWindow())")
    list("Ctrl<Key>I"        "leBalloonCycleThru()")
    list("Ctrl<Key>J"        "leHiFlip()")
    list("Ctrl<Key>K"        "leToggleKeepFirstName()")
    list("Ctrl<Key>Left"        "geScroll(nil "w"    t)")
    list("Ctrl<Key>N"        "leSetFormSnapMode("L90XFirst")")
    list("Ctrl<Key>O"        "geSelectViaPile()")
    list("Ctrl<Key>P"        "leHiCreatePin()")
    list("Ctrl<Key>R"        "hiRedraw()")
    list("Ctrl<Key>R11"        "geScroll(nil ""    t)")
    list("Ctrl<Key>R13"        "geScroll(nil "sw"    t)")
    list("Ctrl<Key>R15"        "geScroll(nil "se"    t)")
    list("Ctrl<Key>R7"        "geScroll(nil "nw"    t)")
    list("Ctrl<Key>R9"        "geScroll(nil "ne"    t)")
    list("Ctrl<Key>Right"        "geScroll(nil "e"    t)")
    list("Ctrl<Key>S"        "geSave()")
    list("Ctrl<Key>T"        "leZoomToSelSet()")
    list("Ctrl<Key>Tab"        "hiLowerWindow(hiGetCurrentWindow())")
    list("Ctrl<Key>Up"        "geScroll(nil "n"    t)")
    list("Ctrl<Key>V"        "hiFocusToCIW(hiGetCurrentWindow())")
    list("Ctrl<Key>W"        "leCloseWindow()")
    list("Ctrl<Key>X"        "leEIP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list("Ctrl<Key>Y"        "geCycleSelectNext()")
    list("Ctrl<Key>Z"        "hiZoomRelativ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2.0)")
    list("Ctrl<Key>space"        "(leWECycleSnap)"        "leSpaceBarFunc(hiGetCurrentWindow() "cancel")")
    list("None<Btn1Down>"        "mouseSingleSelectPt()"        "mouseAddPt(t)")
    list("None<Btn1Down>(2)"        "leDoubleClick()"        "mouseApplyOrFinishPoint()")
    list("None<Btn2Down>"        "hiRepeat()"        "cmdOption()")
    list("None<Btn3Down>"        "_lxHiMousePopUp()"        "_lxHiMousePopUp()")
    list("None<Btn3Down>(2)"        "leHiEditProp()"        "hiToggleEnterForm()")
    list("None<Btn4Down>"        "hiZoomInAtMouse()")
    list("None<Btn5Down>"        "hiZoomOutAtMouse()")
    list("Return"        ""        "mouseApplyOrFinishPoint()")
    list("Shift<Btn1Down>"        "mouseAddSelectPt()"        "mouseAddSelectPt()")
    list("Shift<Btn2Down>"        ""        "cmdShiftOption()")
    list("Shift<Btn4Down>"        "geScroll(nil "w" nil)")
    list("Shift<Btn5Down>"        "geScroll(nil "e" nil)")
    list("Shift<DrawThru1>"        "geAddSelectBox()"        "geAddSelectBox()")
    list("Shift<DrawThru3>"        "hiZoomOut()"        "hiZoomOut()")
    list("Shift<Key>A"        "leHiClearRuler()")
    list("Shift<Key>B"        "leReturn()")
    list("Shift<Key>C"        "leHiChop()")
    list("Shift<Key>D"        ""        "cancelEnterFun()")
    list("Shift<Key>Down"        "leMoveCursor(0           -legRpDelta)")
    list("Shift<Key>E"        "leHiMerge()")
    list("Shift<Key>Escape"        "geSelectArea()")
    list("Shift<Key>F"        "hiGetCurrentWindow()->stopLevel = dbGetMaxHierDepth()")
    list("Shift<Key>F11"        "deToggleToolbars() deToggleAssistants()")
    list("Shift<Key>F4"        "geToggleAreaSelectOption()")
    list("Shift<Key>F5"        "leFullSelectFigOfSelSet()")
    list("Shift<Key>G"        "leHiCreateGuardRing()")
    list("Shift<Key>H"        "leHiMarkNet()")
    list("Shift<Key>I"        "leHiGuidedRoutingReverseEnvelope(hiGetCurrentWindow())")
    list("Shift<Key>L"        "geSubSelectBox()")
    list("Shift<Key>Left"        "leMoveCursor(-legRpDelta           0)")
    list("Shift<Key>M"        "leHiEditEditorOptions()")
    list("Shift<Key>N"        "leSetFormSnapMode("orthogonal")")
    list("Shift<Key>O"        "leHiRotate()")
    list("Shift<Key>P"        "leHiCreatePolygon()")
    list("Shift<Key>Q"        "leEditDesignProperties()")
    list("Shift<Key>R"        "leHiReShape()")
    list("Shift<Key>R11"        "leMoveCursorToRefPoint()")
    list("Shift<Key>R13"        "leMoveCursor(-legRpDelta -legRpDelta)")
    list("Shift<Key>R15"        "leMoveCursor( legRpDelta -legRpDelta)")
    list("Shift<Key>R7"        "leMoveCursor(-legRpDelta  legRpDelta)")
    list("Shift<Key>R9"        "leMoveCursor( legRpDelta  legRpDelta)")
    list("Shift<Key>Right"        "leMoveCursor( legRpDelta           0)")
    list("Shift<Key>S"        "leHiSearch()")
    list("Shift<Key>T"        "leHiTree()")
    list("Shift<Key>U"        "hiRedo()")
    list("Shift<Key>Up"        "leMoveCursor(          0  legRpDelta)")
    list("Shift<Key>V"        "deToggleAssistantVisibility("World View")")
;    list("Shift<Key>W"        "hiNextWinView(hiGetCurrentWindow())")

    list("Shift<Key>W"        "leHiModifyCorner()")
    list("Shift<Key>X"        "leHiDescend()")
    list("Shift<Key>Y"        "leHiPaste()")
    list("Shift<Key>Z"        "hiZoomRelativ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5)")
    list("Shift<Key>space"        ""        "leSpaceBarFunc(hiGetCurrentWindow() t t)")
    list("<Key>K"        "AddMosM1()")
procedure(AddMosM1()
let((cv objs metal1 temp temp1 shapes x y ux uy xy row column transform M1_width)
M1_width = 0.38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transform = nil
if(obj~>objType == "inst" then transform = list(obj~>transform));end if
if(obj~>objType == "mosaic" then
x = xCoord(obj~>xy)
y = yCoord(obj~>xy)
ux = obj~>uX
uy = obj~>uY
row = obj~>rows
column = obj~>columns
for(a 0 row-1
for(b 0 column-1
case(car(obj~>tileArra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R90" || "MY" xy = list(x-a*ux : y+b*u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end case
transform = append1(transform list(car(xy) car(obj~>tileArray) 1.0))
);end for
);enf for
);end if
shapes = 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 == "METAL1" && cadr(shape~>lpp) == "drawing"
then
foreach(trans transform
metal1 = dbCopyFig(shape cv trans)
temp = leConvertPolygonToPath(metal1)
;;;;temp1 = leHiConvertShapeToPathSeg(temp)
temp~>width = M1_width
);foreach
);if
);foreach
);foreach
);let
);proc

    ;; Empty bindkeys (typically inserted when a bindkey is redefined or deleted)

)) ;; hiSetBindKeys
;;-----------------------------------------------------------------------------

楼主:
这是我的bindkey

网友:
请问这个是你一个一个手敲的嘛- =

网友A(2022-07-15):
请问这个自动加宽怎么使用呢
这个K,不会与标尺重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自动加宽怎么使用呢
这个K,不会与标尺重复吗

点选一下器件,按快捷键
快捷键冲突可以改

网友B:
问一下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一直没看懂他这个循环和xy的值

网友C(2022-11-10):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一直没看懂他这个循环和xy的值

我觉得是写错了,8个rotation的xy的算式都是不一样的,我验证过这段代码,得到了一些错误的结果。下面是我修改的:
("R0"              xy = list(x+a*ux:y+b*uy))
("MXR90"        xy = list(x+a*uy:y+b*ux))
("MY"              xy = list(x-a*ux:y+b*uy))
("R90"             xy = list(x-a*uy:y+b*ux))
("MX"              xy = list(x+a*ux:y-b*uy))
("R270"           xy = list(x+a*uy:y-b*ux))
("R180"           xy = list(x-a*ux:y-b*uy))
("MYR90"         xy = list(x-a*uy:y-b*ux))

这段代码是通过循环找出mosaic中的每个cell的坐标xy,从而得到每个cell的transform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写错了,8个rotation的xy的算式都是不一样的,我验证过这段代码,得到了一些错误的结果。下面是我 ...

是的,太久了忘记了,好像是后面的坐标有问题,当时改了,忘记更新了,谢谢

网友D(2023-04-23):
现在Bindkey里面写leHiSize()   就可以达到加宽金属的目的。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D:
现在Bindkey里面写leHiSize()   就可以达到加宽金属的目的。

是的 还可以自由选择延展方向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一直没看懂他这个循环和xy的值

计算transform

网友(2025-02-06):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面的transform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