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负电源供电如何仿真功耗

楼主(2021-06-10):
我的电路设计采用的±1.65V电源供电,现在想要测试电路的功耗,不知道改怎么计算。。。
请问应该把流过vdd和vss的电流分别用average函数求平均乘以电源后,将得到的2个功耗相加?还是只计算Vdd的功耗呢?

网友A:
我觉着,除了正负电源,有没有地,还是说-1.65就是作为地端,如果是这样,功耗应该是3.3*Iav;Iav只看正1.65就行了;如果还有一个地,那就分别计算再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除了正负电源,有没有地,还是说-1.65就是作为地端,如果是这样,功耗应该是3.3*Iav;Iav只看正1.6 ...

谢谢回答,我的电路没有接地端,那看来就只需要看正电源流过的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