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拿到的netlist中看到有buf

楼主(2021-06-10):
想请教下,DC综合时,会插buf吗?如果不会没为什么在后端拿到的netlist中看到有buf,并且长tree之前先remove_buf_tree,另外,不知道remove_buf_tree命令会删除掉前端插的哪种buf,保留哪种buf

网友A:
只要不禁用buf,综合时就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禁用buf,综合时就会用。

那是不是综合时,一定是禁用的?用buf没什么意义,没有什么逻辑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综合时,一定是禁用的?用buf没什么意义,没有什么逻辑功能

反正我们一直是用的。。。不然可能有些违反一直在,看到的不够真实。

网友:
设置了timing信息,就由可能用到buf呀!需要clear timing vio!除非禁用!

网友B:
syn 时候一般会将ck buf设为dont use,至于remove_buf_tree:
Buffer tree removal is not performed on ideal nets, clock nets, tri-state nets, and multi-driven nets. Some buffers and inverters cannot be removed, including dont_touch cells, size_only cells, and unpaired inver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n 时候一般会将ck buf设为dont use,至于remove_buf_tree:
Buffer tree removal is not performed on ide ...

您好,有2个疑问:
第一,是不是说综合时会给clock tree上的ck buf都设置成dont use,因为后端才开始长tree,才用到ck buf,但是普通的buf是不dont use的,综合修timing会插buf?综合修setup,DRV 会插buf?
第二,后端一般是先remove clock network的ideal属性,所以remove_buf_tree会移除掉综合时不小心在tree上误插的ck buf?
remove_buf_tree也会删除在综合时修timing插的非ck buf的普通buf?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有2个疑问:
第一,是不是说综合时会给clock tree上的ck buf都设置成dont use,因为后端才开始长tre ...

第一,我们一般综合时处于leakage power 考虑会给data path 上ck cell都设置成dont use,综合会插入一些普通buf,如果不想插入buffer,可以设dont touch第二,我觉得remove_buf_tree应该是可以设定object来删除在综合时修timing插的非ck buf的普通buf,这是icc2的命令,我也不熟,至于remove clock buffer,我看到还有一个命令remove_clock_trees 可以removes buffers and inverters in the clock trees

网友C:
综合插入buffer很正常。 为了避免netlist中出现assign,综合里通常把assign替换成buffer。为了修max_fanout之类,综合工具也会加入buffer。
综合出来的netlist里有buffer应该不是什么问题。Innovus在place_opt_design之前会自动删掉buffer tree。
至于流程中是否dont_use clock buffer,那都是各个组的习惯。也不是什么问题。通常clock buffer功耗大一些,工具一般不会默认加clock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插入buffer很正常。 为了避免netlist中出现assign,综合里通常把assign替换成buffer。为了修max_fanout ...

理解,但是有2点疑问,
第一,综合里通常把assign替换成buffer来保证后端拿到的Netlist中没有assign语句?前端修max fanout之类的插的buf,会替换成buf?为什么netlist中不能有assign语句?我在dump out netlist给PT时好像也执行了remove_assign
第二,后端Innovus在place_opt_design之前会自动删掉buffer tree,实际上就是为了让tree更干净?删除掉所有已经长tree的?因为综合时,tree是ideal的,一般也不会做tree,自动删掉buffer tree的目的是防止之前长tree的这种情况?为了得到更好的tree qor?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但是有2点疑问,
第一,综合里通常把assign替换成buffer来保证后端拿到的Netlist中没有assign语句? ...

1. Verilog netlist 避免 assign 更多是历史原因。 早些年有些后端工具不支持 assign statement。 现在好很多了,但 best practice 还是要求去掉 assign。 至于综合修 max_fanout 之类 DRV,假设库里的 flop 驱动能力最大 X2,设计中某个 flop 输出要驱动 50 个 load,这时综合工具会加入 buffer tree,这些都是正常操作。

2. 综合没有物理信息。 综合时加入的 buffer tree 可能布局不合理。 Innovus 有能力根据各个门的位置,得到更合理的 buffer tree 分配,自动删掉综合加入的 buffer tree 给了 Innovus 一个 clean start

楼主(2022-09-29):
能不能别总是翻我的帖子,然后说些和技术无关的话,拜托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别总是翻我的帖子,然后说些和技术无关的话,拜托啦,谢谢

我觉的你问的 都很好啊, 向你学习呢

网友D(2023-08-29):
我现在做的这个模块congestion很严重,在place的时候用remove_buffer_tree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看ICC2中的解释是removes data path buffer trees in the desig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做的这个模块congestion很严重,在place的时候用remove_buffer_tree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看ICC2中的解 ...

综合工具的很多功能都这么鸡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