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元件版图出不来

楼主(2021-06-10):
各位大佬,求救啊

我在目录库里面能看到 ne5 的符号,版图,在原理图里面可以正确引用符号(ne5),但是在版图软件中看不到正确的版图(ne5),shift+f 失效 ,无用,有人说是图层定义没有弄好?

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目录库里面能看到layout

目录库里面能看到layout

版图软件打开后,显示不正确

版图软件打开后,显示不正确

网友:
能不能出多点信息,故意的吧 主要信息不是挡住就是缩的窗口这么小。

出不来 有一下几种情况,可参考排查
1 display 文件缺失 没加载,显示不出来
2 有些工艺的PDK 需要绑定MAC 地址或者需要注册才可以正常工作
3 PDK 没有正常安装 相关脚本文件没安装加载
4 PDK 是其他用户安装,相关脚本文件你没有运行权限。
5 这是一个评估版的库。
6 系统环境问题或工具问题

楼主:
没啥好隐瞒的,这个是xt018 的库,在xfab 网站download 下来的,我把它整个搞下来了,13G之多,目前就大概搞懂了两个,一个pdk库 22M,一个是spectre,仿真的时候,model library里面加载,但是layout 没搞懂需要装啥,如何加载才能在版图里面正确显示库里面的单元?

我是初学这个
上面一个是国内厂家提供的打包库,解压,指定一下就ok,啥仿真,验证,校准,没问题

这个国外的,自己直接下载,晕到了。

网友A:
首先考虑启动目录下的display文件的问题,其次你把这么多家fab的库放在一起实际上不好,很容易导致display的问题。再者可能你这个不是按照PDK安装脚本安装出来的,直接从别人那里复制过来的多多少少会有些问题

网友:
感觉是DISPLAY好像没有加载  你可以手动加载看看

网友:
不是这样用的吧?新建一个layout的cellview,把管子layout调进去就好了;如果需要编辑啥的,右键Freeze Pcell可以生成一个新的可编辑的layout view。他们家管子的pcell好像都是不能直接打开看的。

网友:
感觉相似PDK 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好隐瞒的,这个是xt018 的库,在xfab 网站download 下来的,我把它整个搞下来了,13G之多,目前就大概 ...

确认一下是不是安装的这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并不是每个工艺直接解压就可以的,看看有没有用说明文件和脚本在里面。
如果确认安装过程没问题,检查一下安装后文件的权限,自己是否可以查看以及运行。
如果都没问题,那呢这个PDK 应该是需要相关的注册权的,比如DB 有些工艺要服务器MAC 地址注册绑定,TSMC有些工艺需要注册放行后download 后才可以已用。

网友:
我上次有你这种错误是文件的名字有问题,你试试吧文件夹名字改成PDKXXX,不要带符号,这样看看行不行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我现在问题不是pdk问题(我感觉),因为我能直接调取pdk里面的元件画原理图了!
然后在ADE 里面加入 spectre ,三个文件,进行仿真了。
就是不能在 版图里面正确调取相应元件,貌似说是图层定义没有加入,缺啥 xxx. pf 文件?

网友(点评):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PDK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启动目录下的display文件的问题,其次你把这么多家fab的库放在一起实际上不好,很容易导致display ...

赞成赞成,极有可能没有加载display,建议楼主复查一下

楼主:
我目前知道是display问题,但是不知道 display文件 叫啥名字?求

楼主:
貌似知道要找啥文件了, tf 和 disply.drf 这俩,求有没有如何找这俩文件,还有,如何加载,有教学 没?谢谢了

楼主:
求神仙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启动目录下的display文件的问题,其次你把这么多家fab的库放在一起实际上不好,很容易导致display ...

XFAB是德国的一家FOUNDRY,SOI工艺比较厉害,PDK的确不好安装,容易出错

楼主:
求大哥指导一下,拜托了

网友:
我初学时候,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工艺库没有放在工作路径下面,以供参考

网友:
没有attach工艺库?

楼主(2021-08-07):
请问 如何找到 tf 文件,还有在 file manager 里面指定某个目录 attach 的库? 5.14 比较简单,到了6.18 居然废柴的我,找不到怎么弄了,大佬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如何找到 tf 文件,还有在 file manager 里面指定某个目录 attach 的库? 5.14 比较简单,到了6.18 居 ...

*.tf , *.drf文件都在相应PDK文件夹里面,你把这两COPY到你起virtuoso的路径下。

楼主:
谢谢了,好人卡一枚

网友:
这不就是没有attach上tf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我现在问题不是pdk问题(我感觉),因为我能直接调取pdk里面的元件画原理图了!
然后 ...

display.drf文件有问题,要不就是technology file的问题

楼主(2022-08-04):
大佬,工艺库要正确安装才行

网友(2022-11-29):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用SOI,但是找不到PDK,打算用你的方法试试可不可行

楼主:
大佬,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