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单元库怎么导入到cadence里

楼主(2021-06-10):
这是pdk里提供的标准数字库,又这么多文件,我怎么样导入到cadence里,可以得到这些模块的完整的包含layout,schematic和symbol的library阿。 万分感谢

网友:
This collection is Digital Stdcel Library.
PDK is another set of data, that you need alongside of these data.

These data are mostly used with digital design tools like genus / innovus from cadence, NOT the analog IC/Virtuoso package.

With analog IC/Virtuoso package, you can import the gds file from streamin menu. And spice cdl netlist of ells from spice-in menu.

网友(2025-02-23):
同样遇到了问题,相同工艺库,请问楼主可以给这个问题解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