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之间距离与STI

楼主(2021-06-11):
designrule 哪一部分体现STI效应的
或者说管子之间距离多远时 会在两个管子中间做浅槽隔离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Active area的地方都会挖STI。design rule中AA to AA的最小间距就是STI的最小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Active area的地方都会挖STI。design rule中AA to AA的最小间距就是STI的最小宽度。 ...

还有一个问题 做STI目的是什么

网友B:
你是想问为什么有PN结隔离了还要做STI隔离吧?PN结表面由于硅的损伤导致隔离没有底部好,所以需要在表面做氧化物(绝缘体)隔离,这种隔离叫LOCOS一般用于.35及以上的含mos工艺。顺着工艺节点的不断缩小,LOCOS隔离会带来鸟嘴效应和白带效应影响器件I-V特性,需要一种更彻底更优秀的隔离,也就是STI隔离,隔离深度越深隔离效果越好。简言之,做STI的目的就是隔离不同电位结构防止漏电、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问为什么有PN结隔离了还要做STI隔离吧?PN结表面由于硅的损伤导致隔离没有底部好,所以需要在表面做 ...

多谢大神的解答
PN结表面硅的损伤是什么造成的 implan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做STI目的是什么

STI  浅沟槽隔离,当然是隔离啊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C:
STI  浅沟槽隔离,当然是隔离啊

你在这说屁话呢?这种解释以后滚远点,你是个狗脑子?这种解释还用你说了?没脑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