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这个pt100温度采集电路理论和实际不一样怎么回事

楼主(2021-06-11):
按这个电路做了一个测量温度的电路,怎么实际和分析的不一致,哪位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
问题就是:
为啥那个2脚是2.27v,按理论计算4.97除以109.8+100得到电流是0.023689,然后2管脚处的电压应该是100*0.023689=2.3689v,和2.27差的有点大。测量过多次,应该不是万用表误差。请问高手,这个差到底出在哪里?
pt100的接法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