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下图的比较器结构

楼主(2021-06-11):
咨询一下,下图的这个比较器结构主要是干啥用的?

比较器左端输入是1.2V bandgap,右端输入是VDD分压过来的;

初始状态比较器不工作,比较器的开关打开,将输出拉低,右端输入电压默认为VDD(>1.2V);

当比较器开始工作后,右端输入变为0.3*VDD,用以来和bandgap作比较;

理论上当0.3VDD<1.2V时,比较器输出应该为低电平;但实际上比较器输出却保持了高电平,很神奇;

如果比较器右端的初始状态接的电压<1.2V,则比较器的输出就是低电平了;

猜测是不是下图的连接构成了反馈导致,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典型的迟滞比较器,网上很多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迟滞比较器,网上很多资料的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