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仿真和分频器仿真问题

楼主(2021-06-11):
请教大佬:为什么500u输出不是方波?按理说它不是二分频电路吗?是电路有问题吗?激励源:VDD:3.6V,GND:0V,ENA:0V,R:0V,CP:周期为250us的方波,CPN与CP为互反信号。
想问下这种振荡器应该怎样仿真?设置的激励源为VDD:3.6V,PVB:1V,!EN(vpulse):0V-3.6V pulse width:2us,不知道这样仿对不对?我仿的时候,倒数第三级反相器的PMOS管处于饱和区,NMOS管处于线性区,这是不是有问题?最上方的PMOS管为什么不在饱和区?

网友A:
奇怪,电路没问题,建议你单独仿一下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电路没问题,建议你单独仿一下触发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