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运放仿真

楼主(2021-06-11):
仿真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运放,为什么要接大电感大电容?有什么其他方法做这个AC 仿真吗

楼主:
为什么Vin-  和输出直接接起来不对呢?

网友:
首先你得直到你要仿真它的什么参数,才能知道为啥要这么接。

网友:
运放输出短接到负相输入端,在这条短接线线串一个0V 的vdc,然后仿真模式选stb,频率1~1Ghz,下方probe instance选串的那个vdc,仿出来就有ac参数了

网友:
楼主做的是ac分析,仿真放大器的增益和带宽

放大器连接大电感和大电容的目的是去除放大器输出的交流信号,只取放大器输出的直流信号来偏置放大器的负输入端。

不知道楼主的仿真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对于这种仿真,如果结果不对,楼主应该先检查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看看每个管子的电流和过驱动电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