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的金属密度问题

楼主(2021-06-11):
在做TOP的时候金属密度一般怎么解决呢,目前了解到在电容上不要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还是要在密度比较稀疏的地方加上,然后给接地(将寄生电容转移到不care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在密度比较稀疏的地方加上,然后给接地(将寄生电容转移到不care的地方) ...

我是通过加金属方块去减少的,这个要给电位吗,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是不给电位的

网友:
重要的器件上一般不能乱加,可能会影响寄生参数,一般会在底层加,不会加top层,有的时候可以手动加(加很少就可以满足),需要加很多的话,就要用机器加了,电容上会有自带的dumblk,一般不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加金属方块去减少的,这个要给电位吗,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是不给电位的 ...

不是说给不给电位的问题,而是转移寄生,不接电位的线也是可以的,但就像是悬浮的天线一样,严谨一点的做法还是给接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给不给电位的问题,而是转移寄生,不接电位的线也是可以的,但就像是悬浮的天线一样,严谨一点的做 ...

原来如此,老哥你是用金属块还是金属条做的填充啊

网友:
mos管子做的电容随便加吧?metal电容不需要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