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怎么自动调用自己做的pcell?

楼主(2021-06-11):
自己做了一个pmos管,想要在layout XL画版图的时候能调用自己做的pcell。我试过把自己做的pcell另存到工艺厂给的工艺库,但是这样调出的管子修改不了尺寸。我还尝试过先调用工艺厂给的layout,然后再一个一个去替换成自己做的pcell,但是这样就没有飞线提示功能了,走线比较不好找。有谁知道怎么自动调用自己做的pcell吗?求助一下呀!

网友:
插个眼,同求答案

网友:
pcell 做完确保是否能用,跟是否存到工艺库中没直接关系。如果做好时就可以用,另存到别的library 后不能用请确保过程中没有数据失。

网友A:
修改CPH(Configure physical Hierchy)中调用库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CPH(Configure physical Hierchy)中调用库关系

按照您说的修改CPH的调用库关系,可以自动调出来我做的pcell。但是pcell的尺寸不是schematic需要的尺寸,而且也不能源漏合并。我的pcell是参照论坛里的资料做的,难道是我的pcell做的不对?

网友A:
你的pcell 是用什么工具开发的pcell desigen? 没有给device 端口附上terminal nam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ell 是用什么工具开发的pcell desigen? 没有给device 端口附上terminal name吧? ...

工具大家基本都一样的吧,没有什么terminal name.我就参考这份资料去做的。

网友(2021-08-18):
请问楼楼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2021-09-17):
蹲一个大佬解答

网友C:
这个是有一个功能可以实现的,先框选需要的电路,然后在版图界面的左下角功能里面点击第二排第二号个,版图里面就可以出现你选择的那几个版图了

楼主(2021-10-18):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有一个功能可以实现的,先框选需要的电路,然后在版图界面的左下角功能里面点击第二排第二号个,版图 ...

这样调出来的管子是工艺厂给的管子,不是自己修改过的管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调出来的管子是工艺厂给的管子,不是自己修改过的管子。

这个需要修改器件的调选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修改器件的调选库

好像修改库的话layoutXL器件没有连接关系,几个月前搞过,现在没空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修改库的话layoutXL器件没有连接关系,几个月前搞过,现在没空弄。

连接关系还是有的,只是换一下库就可以了,那么简单

网友:
你的pcell是以um为单位制作的,而PDK是以米为单位制作的,另外你pcell的参数名称是否跟pdk一致,主要是w,l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