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面对I/O口器件的ESD设计

楼主(2021-06-11):
请教一下大佬们,我们在电路设计时,若某器件,比如PMOS或者NMOS器件,若它会面对I/O接口,经常要求其L不能取最小尺寸,比如最小0.5um,我们会设计为0.8um,甚至更大。
请问这是什么考虑?为什么L加大,就对ESD有益处呢?

网友:
不好意,之前审题有误。理解成了IOESD部分的L变大,所以才说的是减小leakage。

我的理解,L更大一些,器件本身的tlp曲线vt2击穿电压也会随之增大。当你IO ESD保护器件为GGMOS且L选择比driver小的时候,只要外面的GGMOS没有被击穿,里面的device很难达到自身的vt2击穿电压,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漏电的考虑吧

谢谢回复,怎么理解?

网友:
我的理解:当ESD触发的时候,大的电流会在整个chip上找泄电路径,一般会有ESD的clamp放电,如果增大了输出管子的L,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大电流流过,保护管子。个人理解

网友B:
如同各位所说,L加大,管子自身抗ESD能力增强。为啥不用最小尺寸,为了让ESD器件可以用比内部器件小的尺寸。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B:
如同各位所说,L加大,管子自身抗ESD能力增强。为啥不用最小尺寸,为了让ESD器件可以用比内部器件小的尺寸 ...

Gate 尺寸越大 并不能增强其ESD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