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 的task或function 什么时候在前面添加virtual 、extern virtual 、 extern protected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6-11):
上图红色部分 function前面添加了extern virtual ;然后在下面function void my_agent :: build (uvm_phase phase)、function void my_agent :: connect_phase (uvm_phase phase)中定义时function前面就没有添加extern virtual。

而有的时候task或function前面又会添加extern protected 如下图:

task或function前面到底什么时候添加virtual 、什么时候添加extern virtual 或者 extern protected ?  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我记得在sequence中的task body经常定义为virtual类型的, 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谢谢大家看到后回复。

网友:
virutal是虚方法吧,用extern是为了把方法的主体写在类外边吧,protected是表示该变量或方法只有当前类或者其子类可以访问

网友A:
1.你可以用virtual来定义一个虚方法,通常我们会在类的继承中使用到。我们通常希望子类也能够继承父类中的方法,用virtual在父类中定义了一个方法后,当子类调用某task/function时,会先查找在子类中是否定义了该 task/function,如果子类没有定义,则在父类中查找。如果没有定义virtual,那么久只在子类中查找,如果子类中没有定义则编译器就会直接报错而不会去父类查找。

2.你可以用extern将方法在类中声明,但把方法的实体写在类的外部,并且写在外部的方法需要用ABC::my_method来指明my_method方法是属于ABC类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的方法是虚方法并且用到了extern的写法,那么只需要在extern中写上virtual,在外部的方法实体名中不能够写virtual了。

3.protect和local对是我们限制方法使用域的手段,protect关键字表示变量和方法只能在当前类或者其子类被访问到,而local就更加苛刻了,只允许在当前类的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用virtual来定义一个虚方法,通常我们会在类的继承中使用到。我们通常希望子类也能够继承父类中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