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瞬态仿真到一半报错

楼主(2021-06-11):
网表中显示:An error occurred while writing waveform data in format psfxl,during `tran.tran' analysis.
现在在对一个12bitADC做系统仿真,因为电路中含有VCO振荡器,所以瞬态仿真步长设置在100ps, 需要仿真30us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精度设置的太高的缘故,电路仿真到十几个us的时候就中断了,,,
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的提示,这个提示有点少,不好判断

楼主:
嗯,找到原因了,是因为磁盘写满了,所以仿真数据存不了导致仿真中断。

网友A(2022-04-09):
碰到这种情况也不要重新跑,Tran仿真可以“断点续传”的,也就是把磁盘空间清理一下,然后接着原来的十几us继续跑。
一个ADC跑起来好慢的,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要重跑效率太低了。
具体方法楼主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5&lang=zh_CN#rd

网友:
大佬好,我也在做12bit的ADC的瞬态仿真,但是仿真后,没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提示保存,该怎解决啊?

楼主(2022-06-20):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情况也不要重新跑,Tran仿真可以“断点续传”的,也就是把磁盘空间清理一下,然后接着原来的十几us ...

你这个办法高级~佩服佩服

网友(2023-02-07):
引用 楼主:
嗯,找到原因了,是因为磁盘写满了,所以仿真数据存不了导致仿真中断。

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请问怎么删数据?我把仿真数据删了,还是这样。
解决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情况也不要重新跑,Tran仿真可以“断点续传”的,也就是把磁盘空间清理一下,然后接着原来的十几us ...

这个方法可以,但是有没有发现tran仿真的波形也断开了,不是一个完整的波形了

网友B(2024-02-18):
可以请问怎么清理磁盘吗,不太清楚写入的数据位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请问怎么清理磁盘吗,不太清楚写入的数据位置在哪

ADE仿真页面,setup-simulator/Directory,其中的project directory,也就是“工程目录”, 就是你仿真的存放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ADE仿真页面,setup-simulator/Directory,其中的project directory,也就是“工程目录”, 就是你仿真的 ...

谢谢呀~~

网友C(2024-05-28):
引用 网友B:
可以请问怎么清理磁盘吗,不太清楚写入的数据位置在哪

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磁盘有空间,但是也中断了。

网友(2024-06-28):
Tran仿真可以“断点续传”的

网友(2025-12-05):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磁盘有空间,但是也中断了。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