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1-06-12):
在做layout中,CA  V1  V2打孔做cell时,可以不加金属吗?只把孔做成cell,因为贴的地方有金属和对应的层

网友:
只要最后co via上面有对应的金属层,并且满足design rule 的要求就行,没什么具体的要求

网友:
可以啊,这么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