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peline ADC 后台校正 lms结构

楼主(2021-06-12):
各位大佬好,我最近在做后台校正,matlab simulink搭建的10bit pipeline adc 功能正常,但是不知道如何应用LMS,现在我的做法是直接在输出端接lms模块,但是阶数很高(几百)以上才能有好的效果,数字电路实现起来太困难了,论文上很多都是从后向前逐级校准,理解公式推导,但不知道怎么通过simulink来实现,请大佬指教,感谢感谢!

网友A:
paper 发下看看, LMS  都是算法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per 发下看看, LMS  都是算法问题了

这两篇09年的,我想通过simulink复现一下,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怎么用lms来不断更新增益MDAC的增益G

2009 A 12-Bit 200-MHz CMOS ADC.pdf

2009 “SPLIT-ADC” CALIBRATION FOR DIGITAL CORRECTION OF TIME-INTERLEAVED ADC ERRORS.pdf

网友B:
从我做sar后台lms校正的经验来看做lms simulink并不太好用,最好用matlab来做。

网友(点评):
大佬,我用matlab写了LMS代码进行split SAR校准,但是迭代次数不知道怎么设置,数字码随时间变化,这怎么取数据迭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我做sar后台lms校正的经验来看做lms simulink并不太好用,最好用matlab来做。

您好,是用MATLAB来写.m文件来做算法,不用simulink是吗。还有一个疑问,我用.m文件不确定做的东西是前台校正还是后台校正,那样不就是先跑出数据集再进行校正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是用MATLAB来写.m文件来做算法,不用simulink是吗。还有一个疑问,我用.m文件不确定做的东西是前台 ...

对, 基础的lms代码三行可以搞定. 如果matlab水平比较熟悉, 整个系统都可以用matlab来写, 这样运行效率高. 如果实在不熟悉可以把m文件嵌入simulink去执行,这样不影响你的校正的前/后台性质.

此外, 可能是我有点孤陋寡闻了, 我做了不少dsp算法的verilog硬化, 也算是知道一点lms, 我不明白你指的阶数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fir, 我能理解他们的阶数. lms的变种无非符号lms, 归一化lms, 可变步长lms. 它们均不设计阶数问题, 主要关注字长, 对enob的影响和硬件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基础的lms代码三行可以搞定. 如果matlab水平比较熟悉, 整个系统都可以用matlab来写, 这样运行效率高. ...

不好意思我表达有误,我想表达的阶数就是字长的意思,我现在用的都是几百甚至接近1000的字长才有很好的矫正效果,这对硬件开销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吧。。。
我之前是设计电路的,最近转到校正这方面,想了解下数字电路现在大概在lms中做多少字长是比较合理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达有误,我想表达的阶数就是字长的意思,我现在用的都是几百甚至接近1000的字长才有很好的矫 ...

那么长的字长根本就没有意义, 就算matlab本身默认的双精度浮点数也只有64bit的精度。数字电路实现定点数lms别说64了, 32都吃不消。所以我觉得你不妨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算法的量化是否做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长的字长根本就没有意义, 就算matlab本身默认的双精度浮点数也只有64bit的精度。数字电路实现定点数 ...

明白了,感谢您的不吝指导,我的算法还是不够合理,我再花时间修正一下,等有有深层次的问题再跟您请教:)

网友(2021-12-11):
引用 网友B:
对, 基础的lms代码三行可以搞定. 如果matlab水平比较熟悉, 整个系统都可以用matlab来写, 这样运行效率高. ...

请问sign-LMS算法在哪些书或者文章里有讲解吗?最近在看这个

网友(2022-03-11):
很好的问题!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B:
从我做sar后台lms校正的经验来看做lms simulink并不太好用,最好用matlab来做。

能请教一下你SAR的LMS校正怎么在matlab实现的吗?simulink调用模块好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我做sar后台lms校正的经验来看做lms simulink并不太好用,最好用matlab来做。

用simulink自带的LMS模块也不行吗

网友(2024-02-13):
很好的讨论